[求助] LVS出现奇怪的错误

楼主(2013-11-28):
数字版图本身通过了LVS检验,再和模拟版图全都拼在一起的时候,数字部分出现了如下错误:
即:某个标准单元,八个管子匹配有误,layout中的M1被认成了schematic的M3,M2被认成了M4,等等,并且显示尺寸错误。问题是,这个标准单元在整个电路中用到了几十处,只有这里出错。而且单个的数字版图没有错误,拼接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动过数字部分的内部电路。请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简直太奇怪了……
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多谢啦!

网友:
有可能是 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用了同样cell名字的symbol。但它们的lib不一样。

网友:
当然,这两个不同LIB,同cell名的cell 里面的WL有小的区别。这样在做LVS的时候只会调用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就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不过没有相同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是这么说的,不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rule file里修改trace property相对应的值能消掉,不过得确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