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analog IC design 的final project,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11-28):
这是我们的final project,根据指标,只要设计一个简单的two-stage opo amp就行,但是我不不知道里面的HD3是啥意思,求指导,还有在cadence仿真中要注意啥,求大神指导,最好给出设计细节

求大神指导

求大神指导

网友:
第3次谐波失真吧?还是前三次谐波失真?
HD应该是harmonic distor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吗?

网友:
不知道上课都搞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Darabi是不是mixer大牛?

网友:
想法子保证线性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啥线性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darabi吊炸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那边教过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UCI的教授?

网友:
无力吐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