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compiler---- Simics 模拟solaris 9 for sparc

楼主(2013-11-28):
虚拟机安装教程

simics下模拟solaris 9 for sparc和联网的详细步骤:

安装步骤:

准备安装文件的iso文件安装盘12 分别修改文件名为sol-9-u7-sparc-v1.iso sol-9-u7-sparc-v2.iso 复制到Virtutech  Simics\workspace\targets\sunfire目录

通过Simics àFileànew session 分三次打开workspace\targets\sunfirepeanut-sol9-cd-install1.simics peanut-sol9-cd-install2.simicspeanut-sol9-cd-install3.simics 就安装完了  (为什么只有两个iso文件,而需要打开三次new session,不知道)

启动安装好的系统  new session workspace\targets\sunfire peanut-common.simics就可以了 (在该文件的第一行添加$os = "solaris9")

点击Simulatoràrun就开始了

连接到虚拟机的步骤(通过ftp):

1.
修改/etc/default/login文件,注释掉CONSOLE=/dev/console

2.
修改/etc/etc/ftpd/ftpusers,将第一行的root删除掉(你用vi代开文件的时候可能发现有点乱,就set nu会好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上面两个步骤是为了能让root用户使用ftp服务

3.
passwd root,给root用户设置密码用来访问ftp

4.
Simics下输入connect-real-network,输出如下:

NAPT enabled with gateway 10.10.0.1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21 -> 10.10.0.5:21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23 -> 10.10.0.5:23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80 -> 10.10.0.5:80 on link link0

Real DNS enabled at 10.10.0.1 on link link0

5.
通过双击我的电脑,在地址栏中输入ftp://192.168.8.6:4021就可以访问了(不知道为什么使用ftp工具 SSH Secure File Transfer Client访问不了)

Save 当前的工作状态:

Simics 点击 pause the simulation

FileàSave Checkpoint As 就可以了,下次直接打开这个Checkpoint进行工作

网友(2014-03-02):
i need version 4

网友(2014-06-26):
问下楼主,运行memory compiler的时候,发现 文件名被 solaris截断了啊,文件名8位,后缀三位,应该是simics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4-08-19):
i need the latest version

网友(2015-01-06):
抓紧回复

网友(2017-02-10):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