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solaris9 for memory compiler,以及simics模拟solaris forsparc 步骤

楼主(2013-11-28):
没有在该网上查到,需要的话下载吧
完毕

楼主:
虚拟机安装教程
在simics下模拟solaris 9 for sparc和联网的详细步骤:
安装步骤:
        准备安装文件的iso文件安装盘1和2 分别修改文件名为 sol-9-u7-sparc-v1.iso sol-9-u7-sparc-v2.iso 复制到Virtutech  Simics\workspace\targets\sunfire目录
        通过Simics File滰攀眀 session 分三次打开workspace\targets\sunfire peanut-sol9-cd-install1.simics peanut-sol9-cd-install2.simics peanut-sol9-cd-install3.simics 就安装完了  (为什么只有两个iso文件,而需要打开三次new session,不知道)
        启动安装好的系统  new session 选workspace\targets\sunfire peanut-common.simics就可以了 (在该文件的第一行添加$os = "solaris9")
        点击Simulator狰甀渀就开始了
连接到虚拟机的步骤(通过ftp):
1.        修改/etc/default/login文件,注释掉CONSOLE=/dev/console
2.        修改/etc/etc/ftpd/ftpusers,将第一行的root删除掉(你用vi代开文件的时候可能发现有点乱,就set nu会好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上面两个步骤是为了能让root用户使用ftp服务
3.        passwd root,给root用户设置密码用来访问ftp
4.        在Simics下输入 connect-real-network,输出如下:
NAPT enabled with gateway 10.10.0.1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21 -> 10.10.0.5:21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23 -> 10.10.0.5:23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80 -> 10.10.0.5:80 on link link0
Real DNS enabled at 10.10.0.1 on link link0
5.        通过双击”我的电脑”,在地址栏中输入ftp://192.168.8.6:4021就可以访问了(不知道为什么使用ftp工具 SSH Secure File Transfer Client访问不了)

Save 当前的工作状态:
        在Simics 点击 pause the simulation
        File台愀瘀攀 Checkpoint As 就可以了,下次直接打开这个Checkpoint进行工作

楼主:
整出CDE界面
1. 安装目录 Virtutech\Simics-3.0.4\targets\sunfire\peanut-setup.include,内容修改如下
if $os != none {
    #load-persistent-state prefix = (get-component-prefix) $state
    # user override
    $system.set-nvram-hostid $hostid
    $system.set-nvram-mac $mac_address
}

2. 安装目录 Virtutech\Simics-3.0.4\targets\sunfire\、sunfire-6500-system.include,修改如下(注释掉$system.connect ttya $console, 添加如下内容到倒数第二行的位置,网上的注释掉
$console = (create-std-text-console),这一句好像会出问题)

    $pcibrd = (create-sunfire-pci-board mac_address = "10:10:10:10:10:14")
    $pgx64 = (create-sun-pci-pgx64)
    $gfxcon = (create-std-graphics-console)
    $keyboard = (create-sun-type5-keyboard)
    $mouse = (create-sun-type5-mouse)
    $scsi_bus1 = (create-std-scsi-bus)

    $system.connect slot2 $pcibrd
    $pcibrd.connect pci-slot0 $pgx64
    $pcibrd.connect $scsi_bus1
    $system.connect keyboard $keyboard
    $system.connect mouse $mouse
    $pgx64.connect console $gfxcon
    $gfxcon.connect keyboard $keyboard
$gfxcon.connect mouse $mouse

3.
以上步骤之后就应该由图形出来了,转动图形console中,键入如下命令启动
boot disk1 –rv
记住一定要用 -r,  因为我的系统是在text console下安装, 图形设备都没有进行配置,使用 -r 让
统自动配置显卡。在solaris 9下 cde界面过会就应该出来了

4.颜色调整
色不对,可以参照如下方式    首先启动cde,虽然cde的颜色位数不够的时候,很难辨认,但是请坚持一下就好。   运行  fbconfig -prconf 检查颜色, 默认的depth好像是8, 执行一下命令修改 m64config –res 1024x768x75 –depth 24   其中的分辨率和刷新率,你也可以用默认的 1152....   修改完之后,在simics console中执行  stop  save-persistent-state peanut-sol92.state 之后,关掉simics,重新启动   在步骤5中, 执行  load-persistent-state prefix = (get-component-prefix) peanut-sol92.state  (注意不是 peanut-sol9.state  )    在步骤6中,执行 boot 就可以了, (注意不能boot -r, 否则又恢复  depth 8了)

网友:
负点责任好吗?你看看,附件的顺序凌乱,而且还不全,打的字里面居然还有乱码。

网友(2014-02-26):
回复 楼主:

    FIND FTP

ftp://82.179.146.162/Solaris/sparc/9/sol-9-u7-sparc-v1.zip

ftp://82.179.146.162/Solaris/sparc/9/sol-9-u7-sparc-v2.zip

image

网友(2014-12-26):
part11,part12呢?

网友(2016-10-31):
我CDE配置 界面怎么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