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这个pmos正常么?

楼主(2013-11-28):
最下边的电阻是2k,占了3.07V,那上边pmos 内阻是72 ohm左右,这样正常么~~~~

最佳答案

网友:
想说什么呢?
PMOS的内阻是可变的

楼主:
同样的电路,本来那一路流过200多u电流,电阻占400多mv,换了套模型,工作点不太正常了~~~~

网友:
model's VT parameter seems to be wrong.

网友:
vth 波动太大

网友:
该串联电阻的温度特性应该和Vth的温度特性相反,以此补偿偏置电流随温度变化的幅度。从工艺角度说,设计此温度特性的电阻是难点!从何而言,该电阻就是2K?提取的电路也需要分析的。如果自己的工艺不适合,常见设计思路是正温度系数poly res串联一个衬底型寄生PNP管,实现恒定偏置电流的功能。
国外工艺的设计是从结构入手的,通常有所谓特殊器件满足最简单最节省面积的设计理念。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但是没帮你把重点指出来。换了套工艺,Vth是不是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奇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