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电阻报错和原理图提取的网表不一致

楼主(2013-11-28):
LVS时,电阻精度报错,但是原理图提取到的网表是对的,对应电阻R165,上图是提取到的网表中的电阻,下图是LVS报的错,其中原理图中的电阻就不对,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大神指导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独做个针对电阻的lvs看看lvs能过不!

网友:
现在你跑LVS是用W&L跑的,看你care W&L还是R,可以改LVS文件和cdl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明显合并后的电阻了。

网友:
可以打开单独的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一个电阻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合并后的电阻?

网友:
这个是合并后的阻值了。应该还有连到RR165上的其它电阻。查线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是不是分成了很多的段呢?最有可能就是多个电阻合并后形成一个电阻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分成两段,单把电阻合并拿出来LVS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source 显示的值如果不对的话,那很可能是识别出问题了啊~
你的spice里面会不会有2个一样名字的subckt但是里面的电阻阻值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看到你的问题,我好奇的问问:你把电阻分成两段,单独拿出来run lvs,那么这个网表是你自己抽取的还是你自己做的一个网表?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电路这边设置的问题,调用的schematic cell参数没有自动更新过来,还是原始的数据,这可能造成问题。你好好地检查一下!另外,看到楼上各位的答复,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仔细检查!

网友:
LVS debug可以参考以下顺序,
1、确定打开了所有元件的merge开关,
2、对照器件数目,检查是不是有器件漏画,该连的线都连上,该打的VIA都打上,不该连不该打的不打,
3、对照节点数目,同上
4、如果LVS提示节点和器件都对应上了,那么拓扑结构(就是电路的连线)没有问题,提示参数错误的话,检查是什么参数没有符合预定指标,
4.1、如果是版图参数错误,检查mark层和版图提取用的模型,
4.2、如果是电路参数错误,检查电路导出的网表,
5、LVS软件可能不会自动merge用subcircuit定义的器件,如一些工艺中的HighRes,Zener等等,注意在网表中将这些器件的标识符“x”修改为对应的符号(如“R、D”等)。

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前3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