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的Link与Lane

楼主(2013-11-29):
在PCIe协议上,区分Link和Lane,比如有4个Lane。

在Switch时,可配置成 1Link,那么Lane编号就是 Lane0~Lane3;
               也可配置成2Link,那么Lane编号就分别为Lane0~Lane1;

在EndPoint端,也可以这么搞吗? 如果可以,应该如何配置才能搞成多个Link?

楼主:
再顶上去,继续寻求答案~

网友:
Link和Lane的概念是在PHY 层定义的, EP的概念是软件开发赋予的,两者相互独立的

楼主(2014-01-06):
回复 网友A:

    一意思是  Endpoint的设备可以对Lane、Link进行不同划分?  比如一个支持 4Lane的Endpoint设备,可以变成x2Link x2Lane,也可以变成 x1Link x4Lane?

网友:
不能,这个link和lane是有protocol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