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 skew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请教global skew 对时序有没有影响。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的,只有local skew才有影响。另外想请问global skew的大小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呢?CTS的时候这个值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比较好?谢谢!

网友:
跨时钟域,比如发数据的FF是CLKA,接收数据的是CLKB,如果A和B的skew太大,timing就不好优化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这个我认可,这样的话针对跨时钟域,global skew应该尽量小呗。那如果是单一时钟域内呢?global skew对时序应该无影响了吧?那它的大小需要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呢(相对时钟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跨时钟域好像不做timing 优化吧, global  skew是对每个时钟域都有设定的global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需要考虑test模式下,global skew过大的话, test hold就不好修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大理解,没做过DFT。是不是测试模式时,所有的测试寄存器直接相连,这时也要考虑setup和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