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tisan memory compiler 为什么gds2 view not available

楼主(2013-11-29):
用simics模拟了solaris9 for sparc, .18工艺,发现gds2 view 还有lvs view 都是not available的状态,有谁知道这个原因吗?谢谢。

网友A(2017-06-07):
只要连上就行,没啥问题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A:
只要连上就行,没啥问题

没明白啥意思,大佬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这是前端的memory, 没有后端的数据,可能是给前端评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