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通电阻测试

楼主(2013-11-29):
在大电流时,测试MOS管的导通电阻,如何保证Tj=Ta呢?Tj 结温度,Ta环境温度。
图片为Ti一芯片的规格书,不知道如何实现的?

网友:
应该指的是近似在芯片不发热的情况下进行测试。但是实际中在那么大的电流下芯片不可能不发热,所以这应该指的是设计值,而非实际测试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的确是实测值,我问了做分立器件测试的人,他们说通过PULSE的方式来测试,所以发热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比如1mS的周期,几十u的脉宽。

网友:
原来是用脉冲的方式测试啊,又学到了。那这样就清楚了,发热可以忽略不计,就可以认为Tj和Ta是近似相等的。
但是我不明白这样的测试有何意义?芯片正常工作时是不可能满足这个条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义在于屏蔽MOS管的发热,让Tj=Ta。随意调整Ta温度,即是Tj的温度,测试不同Tj下MOS管的导通电阻值。

网友(2014-02-22):
问得都好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