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lay time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3-11-29):
仿真一个电路,想观察上电过程中电容的充放电,曲线如下:

上边的曲线是电容电压,下边是电源电压,比较疑惑的是电容的充电在Delay time就已经开始了,想请教一下各位,Delay time在电路中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0电位接了么?上电路,LTI系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