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路三极管model库怎么添加呀??求指导(附网表和错误信息)

楼主(2013-11-29):
网表:
.title Bandgap
.lib 'C:\synopsys\Hspice_C-2009.03-SP1\model\ms018_v1p7.lib' TT

MP1 1 2 3 3   p18 l=4u w=16u
MP2 4 5 3 3   p18 l=4u w=16u
MP3 3 7 13 13 p18 l=4u w=36u
MP4 6 7 13 13 p18 l=4u w=96u M=2
MP5 8 7 13 13 p18 l=4u w=16u
MP6 9 0 13 13 p18 l=4u w=6u
MP7 7 7 13 13 p18 l=4u w=16u
MP8 10 6 13 13 p18 l=4u w=3.1u
MP9 12 6 13 13 p18 l=4u w=3.1u

MN1 1 1 0 0 n18 l=2u w=3.5u
MN2 4 1 0 0 n18 l=2u w=3.5u
MN3 6 4 0 0 n18 l=2u w=30.2u
MN4 7 9 0 0 n18 l=2u w=3.5u
MN5 8 8 0 0 n18 l=2u w=3.5u
MN6 9 8 0 0 n18 l=2u w=3.5u

Q1 0 0 11 pnp18a100 *M=3
Q2 0 0 2  pnp18a100

Cc 4 6 0.3p
Cl 6 0 0.3p
R1 10 2 47K
R2 12 5 47K
R3 5 11 2.2K
VDD 13 0 1.8 **ac=1.0
VN  2 0 0.7405
VP  5 2 0 ac 1.0
.op
***.model pnp18a100 pnp ****(VAF=553.93 ISE=9.00E-17 IS=8.78E-18)
.ac dec 10 10 100meg
.print ac vdb(6) vp(6)
.options node list post
.end

错误信息:

**error** (c:\cmos_exercise\bandgap\op2.sp:22)syntax error when fetching "Q2" "0" "0" "2" "pnp18a100"

Syntax reference:
Qxxx nc nb ne <ns> mname <area> <OFF>
+ <IC=vbeval,vceval> <M=val> <DTEMP=val>
Qxxx nc nb ne <ns> mname <AREA=area> <AREAB=val>
+ <AREAC=val> <OFF> <VBE=vbeval> <VCE=vceval>
+ <M=val> <DTEMP=val>

               ***** job aborted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楼主:
ms018_v1p7.lib 库所包含的信息:

* This file contains 1.8V, 3.3V, BJT, resistor and MIM corner model parameters.
* Five corners are supported: TT, FF, SS, SNFP, and FNSP.
* This file should be used with the model parameter files 'ms018_v1p7.mdl', 'ms018_v1p7_bjt.mdl',
* 'ms018_v1p7_res.mdl' and 'ms018_v1p7_mim.mdl'.
* No part of this file can be releas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SMIC.

楼主:
求指导! 啊

网友:
貌似报
Q1 0 0 11 pnp18a100 *M=3
Q2 0 0 2  pnp18a100

这两行的错误

试试用*屏蔽后能否跑过?

还有,贴下model里面pnp18a100的端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