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做FAE的几个问题--变压器选型应用。

楼主(2013-11-29):
我原本做IC研发,现在想转做FAE,但是对外围的元器件选型不是很了解。比如对于电源设计的选择这方面。如果选择外围的变压器匝比,外围mos的选择。请高手指点,在应用级电路上我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以前都是做芯片级的电路

网友:
如果单纯的选择变压器的匝数比,这个相对简单很多,根据功率,输出输入,占空比,频率就可以计算出来。变压器主要难点在于磁芯、绕组的圈数、绕法、屏蔽等等,这个很多都得靠经验的。至于MOS管的选型,相对来说简单很多,只要MOS管的温升不太高,效率OK,不贵就好了。做FAE,多试验,多学习就好。

网友:
这种介绍电源拓扑结构的书上都会提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

网友(2018-10-26):
根据功率,输出输入,占空比,频率就可以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