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smc18工艺库的连线和波形显示颜色和线型问题

楼主(2013-11-29):
把PDK的dispaly.drf拷到/home/ICdesigner(也就是我的用户名)文件夹下,确实没有报错,而且以前的全黄色器件变为了正常的红绿颜色,连线是白色的,但是在仿真过程中,定义一个电压输出,那条线就会变为虚线也就是dots,而且一直闪烁。仿真结束后,plot出来的波形也是虚线。我接触过chrt35  smic18 ,我觉得他们的显示方式比较好,那么我需要修改什么才能回到smic18那种效果?
在CIW里可以用display source  manager去修改  但是有没有相关文档或教程来参照去修改我想要的效果   闪烁我无所谓  但是仿真出的波形至少要是实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大侠这个问题搞定没?

网友A(2021-11-07):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请问前辈解决了吗

网友B(2022-11-25):
修改.cdsenv,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就可以不用工艺库中的预设画仿真波形,使用默认的实线。

网友(2023-03-24):
引用 网友B:
修改.cdsenv,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就可以不用工艺库中的预设画仿真波形,使用默 ...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B:
修改.cdsenv,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就可以不用工艺库中的预设画仿真波形,使用默 ...

很有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