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做tran仿真和dc仿真时看到结果不同

楼主(2013-11-29):
做一个bandgap,电源的DC值设定为5V。
温度扫描时在65度附近发生突变,在小于65度时VBG才300多mV,大于65度时是正常的1.2V左右的值。
同样的设置条件,温度25,做tran仿真,结果是稳定在1.2285V。
在schematic显示直流工作点也是显示输出300多mV,怎么会这样?
以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一早上也没查出来 原因,同事也不清楚。
有大虾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是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
看一下tran工作点,比较一下,检查一下启动电路
看不到结构,不好瞎猜

网友:
看起来是简并点的问题。你有启动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启动电路。
   在做温度dc扫描时,看到在-40 到65 ,spectre是用gmin在算,到65度就换成了dptran在算了。
   是不是在65度spectre换了算法,导致在该点直流特性发生突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ectre.out提示:
Trying 'homotopy = gmin'
Continuation method failed. Step size too small.
Trying 'homotopy= source'
Trying 'homotopy =dptran"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hspice在多个温度点报convergence problem,各种换算法,最后虽然成功收敛,但结果不对,同样的条件spectre就在中途换了一次dptran,结果和预期的一样。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再顶一下吧

网友(2014-09-11):
可能是简并点的问题吧,电路有多个简并点,就好形象Banba结构就有这个问题。一般通过设计启动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2015-10-12):
回复 4# lionlinok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c和tran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应该信tran吧

网友:
trans下跑几个温度看看,特别是65℃附近。
估计启动电路需要再改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会不会太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査査启动电路

网友(2016-12-15):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真的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算法不一样。相信TRAN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must belive tran simulation result

网友:
我觉得应该看直流把,瞬态只用看启动时间?

网友(2021-08-16):
DC ,TRAN初始值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2021-10-11):
我遇到 -40--125 DC不正常,但是125--  -40又是正常的

网友(2023-05-08):
十年过去了,这些人都去那儿了呀,eetop现在讨论的氛围很稀薄了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 -40--125 DC不正常,但是125--  -40又是正常的

你好,请问一下最后有解决吗?我也碰到跟温度顺序有关的仿真结果

网友(2023-11-13):
启动电路的问题。有的温度启动电路正常,有的温度启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2024-05-24):
应该是简并点(当然不是完全确定哈哈哈,只是见过没调过),遇到过有这种情况的电路,跑蒙卡能跑出来一些异常的dc,根据那个dc结果能找找原因。

网友(2024-09-2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改变仿真器设置是能够改变一些情况的,tran仿真是正常的,dc仿真在某些条件下会出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兼并点的问题。

网友(2025-04-06):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 -40--125 DC不正常,但是125--  -40又是正常的

我也遇到-40~125仿真时结果不正确的情况,按你的方法反过来扫描结果就正确了,我想应该就是楼上说的换了算法导致的,低温时电路工作状态不对,而高温时是正确的,所以从高温开始仿真结果就没问题。我用的就是Banba结构,看来还得调整启动电路之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