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微波电路PCB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本人刚刚接触微带线共面波导不久,想知道这两种波导能不能在一个电路板上实现,之前看过有人用微带线做的耦合器,然后离微带线较远位置就有共面的接地平面。如果是8G-12G这个频段的微带线能不能和共面波导混合使用?    现在我用共面波导设计了一个威尔森功分器,但是没能进行电磁仿真(ADS没有找到共面波导的模型,版图模式里不知道要怎么编辑,菜鸟轻喷),本人觉得现在共面波导的应用应该比较广泛,但是为什么资料很少呢? 有没有比较容易上手的资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好桑心

网友:
ads 有这功能..
cst, hfss, microwave office......都可以做
网上资源很多, 用"心"去找.. http://microwaves101.com/encyclopedia/couplers.cfm

ads 里的功能;

CPWG

CPWG

网友:
微带线和共面波导可以做在一块PCB上的,共面波导可以使用ADS momentum仿真,把参考地设置正确即可。

网友:
共面波导是有模型的

设置正确可以直接转换,建议用三维仿真软件对比仿真试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里不错,回复的还是挺多的嘛,微波论坛都没啥人

网友:
始用多層板

网友(2014-01-07):
不懂的人飘过。

网友:
没有信元怎么办

网友:
是好,但是这么多我想也没信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