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13.10是否可以装ic5141和ic610啊

楼主(2013-11-29):
最近想折腾个系统,手头有Ubuntu 13.10的32位和64位的,不知道用哪个更好一点,这个Ubuntu是否可以装IC5141和IC610吗,听说IC5141可能有点问题,但不确定,想问一下有人这么干过吗

网友:
建议用RED HAT或者CENTOS,
如果一定要用Debian系的请用Debian而非Ubuntu。

5141是绝对不能直接支持这么新的系统的,主要是因为安装程序只兼容老板的tar sort expr三个程序。

网友(2014-01-25):
太新了,10.0左右的应该可以

网友(2014-04-06):
回复 楼主:

Ubuntu12.04 LTS 64bit 安装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之后我用Ubuntu试了一下ic615,能装上但是开软件奇慢无比,要十分钟(以我电脑的配置正常开个virtuoso几秒不成问题),感觉用Ubuntu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现在用的是centos6.5 64bit,ic615已经安装成功,现在正在研究5141,又遇到了新的问题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正在尝试解决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64位的系统安装IC 5141运行的话,可能需要64位-32位的一个交叉运行库,或者说32位兼容库,具体名字可记不住了。
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434013-1-1.html

再一个Cent OS 6.5的话,对应RED HAT 6了,但Cadence官方的支援系统列表中,5141是不支持RHEL6的,
因为RHEL6中libc.so版本太高,失去了向后的兼容性(即没有__GLIBC 2.0)。

解决方法之一是加装老版本gcc以及libc,不过可能很麻烦。
我觉得Cent OS 5.9或者5.10才是最王道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成功了 在论坛上找了好多文章 终于在centos6.5上装上了ic6和5141 正在测试 目前一切正常 感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