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9位电阻分压是DAC

楼主(2013-11-29):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909763367/Image/BYFVVB$@CG(0989IX~TOH[W.jpg
这是一个9位电阻分压式DAC,开关式用模拟开关(传输门)做的,其中c1-c5的控制信号上半部分用CMOS传输门(红色框),下半部分用NMOS传输门(蓝色框),可以讨论讨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下

楼主:
不好意思 发帖时图片没贴好,现附上9位电阻分压式DAC

不好意思 发帖时图片没贴好,现附上9位电阻分压式DAC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蓝色部分电压低,加了pmos也没用--不能开启或者开启后对导通电阻也没大的贡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是这样子的,我的vref是2V,电源电压是5V,单从导通电阻讲的话,上面的完全可以用nmos开关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感觉这样设计可能有其他的考虑,我刚接触DAC,这种结构的DAC算是最简单的,不知道这种结构的DAC设计需要注意哪些,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很迷茫

网友(2017-08-28):
这样的DAC结构应该很占面积吧……有高bit  少面积的DAC 吗?

网友:
你好!这个相位补偿的我全是凭感觉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