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动车的电源

楼主(2013-11-29):
电动车的电源,你们能设计嚰,现在的锂电池还是很值钱的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关于EV的一些项目

网友:
1. EV 目前電池能量還不夠跑到一般汽車  700~800Km ..
  300~400km 目前水準, 不過無限加大電池

2. 快速充電還沒普及
車加油可以幾分內結束 ..但電動車?

3. hybrid 比較會是主流
電+ 油
電動車能否普及還不知道

不過 短程市區BUS  到可以使用電動車反正都是市區內開, 公車站剛好當充電站.

网友:
能源问题很紧张,目前快充全世界都在研究,估计很快就能成功,10分钟充满不是梦

网友:
10分钟充满 ???

那電流要多大??

除非本來EV 車電池 500v  串聯先變併連 100v *5 ..一次充五路方式
加快充電速度 ..

目前 TOYOTA HYBRID 好像先前是240~250V
後來改500V  ..但電池間還須 load cell ic 去平衡電池間電荷.. 好像有專門的IC 會做 .
EV car 電壓會拉高好像和電動馬達有關..

不過 想知道為何不是先做 12~48v DC  , 在BOOST 上去
反而是DC 500V 高壓在那邊, 現在電路要 BOOST 或BUCK 應該都可以做到阿 .

网友:
理论-->实验-->量产-->被市场接受-->广泛应用,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现在如何简化充电方式和缩短充电时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网友:
首先EV的发展趋势毋庸置疑
目前主要由三大技术瓶颈:
1. 电池续航
目前市场中的主要车型,Tesla, Nissan Leaf, 雪佛兰Volt, BYD等车型的续航时间约为200-350KM
只能满足城市内上下班使用,不可能用于长途
目前只能在高速路上建立诸多充电站,扩充电网,在城市停车场安装充电单元
2. 充电时间
目前Level 1充电时间为5-7小时,level2可在半小时内充满,但会影响电池寿命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加油站/充电站提供抽拉式可更换电池仓,来及时更换电池
3. 电机功率/加速度
由于需要极高瞬时电流来提供加速,所以对电池,供电单元和马达的要求都非常高。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用Ultra Cap来提供高瞬时电流

网友:
Ultra Cap => 是超級電容嗎?

對拉聽說有車充是使 用RF 方式來充電有人知道
這快充
還有 快充因電流大會傷電池..
有聽說手機想讓串聯電池當快充時切為併聯的方式 ..

网友:
Ultra cap是超级电容。不过RF的快充我倒是不了解

网友:
电动车锂电池,确实是趋势。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2014-02-12):
等着吧 ,有瓶颈

网友:
个人,觉得把电池电压抬高,这样电流就小了,可能电池串联较多,这样电池内阻会大一些。效率自然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