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池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29):
电动车上表明的48V,20A说明的是什么

网友:
48V的输出电压,20A的输出电流

网友:
额定电压48v,电流20安培

网友:
额定电压输出48V,最大电流20A,总功率不超过48x20w

网友:
额定电压是48V,你说的20A指的的是20AH吧。20AH是电池容量,意思是如果你的放电电流是20A的话,能持续放电一个小时,如果放电电流是1A,那就能放电20个小时。

网友:
我仍然认为20A与功率有关。一般电池容量的话用60AH之类的标示。
http://electricmotorsport.com/ev-parts/chargers/gbs-48v-20a-charger-110vac-in.html

网友:
额定电压20V,20A制最大电流,一般是电池包的保险丝限制

网友(2014-01-10):
我也猜20A是指20A.H,表示容量

网友:
不过48VX20A的功率是不是有点过于大了...

网友(2014-03-20):
回复 网友A:

   是大得离谱了。20A是最大放电电流,保险丝熔断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