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在外圈电源地线的上层铝是否有布信号线?

楼主(2013-11-29):
大家在外圈电源地线的上层铝是否有布信号线?就是说外圈的电源和地线比如说用的是metal1和metal2,那么大家在外圈的电源和地线上层的metal3和metal4或者是metal5上是否会布信号线呢?

会不会因为电源和地的抖动而造成意外的干扰呢?

网友:
要这么说那以后全图做了mesh电源以后得铺满route guide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少布~~~可不可以大量布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除了一些特殊模块的电源有要求外,剩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