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IN的时候报以下错误

楼主(2013-11-29):
请问下楼主,CDL IN的时候报以下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failed to find the terminal D in the master cell of instance M_u2-M_u1. provide the correct master cell
网表如下:
.subckt AN2D0 A1 A2 Z
M_u3-M_u2 Z net6 VSS VSS n w=0.43u l=0.13u
M_u2-M_u4 X_u2-net6 VSS VSS n w=0.43u l=0.13u
M_u2-M_u3  net6 VSS VSS n w=0.43u l=0.13u
M_u3-M_u3 Z net6 VSS VSS n w=0.635u l=0.13u
M_u2-M_u2  net6 VSS VSS n w=0.635u l=0.13u
M_u2-M_u1  net6 VSS VSS n w=0.635u l=0.13u
.ends

网友:
n表示nmos,应该是四端器件,但是你的网表里只有三端有连接,D G S B ,所以显示D端未连接,查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问题了!请问一下导进来的时候finger_width怎么设定?

网友:
devicemap中有propmap项,在其中指定W fw传递即可,不要直接将W 传给w,因为一般w是计算值,w=fw•m•f

网友(2014-03-06):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那D端无法匹配的原因呢?我的CDL网表中明明写的就是四端的,怎么还报这错误呢?请教,这跟关联模型文件有关么?谢谢

网友(2017-03-30):
LZ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找不到端口“D”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