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库参数的查找

楼主(2013-11-29):
各位大神,初学IC,很想知道每个工艺库的那些工艺参数,例如α γ δ等等可以在哪里查到呢,我想用tsmc.18的工艺,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年都有新人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是不是得把你们的老师拽出来训一顿呢?连个基本概念都没教清楚。

网友:
搭个bentch,按照定义仿真一下器件特性,自己大致摸摸底就可以了

网友:
1.可以自己搭简单的电路算一算参数
2.去pdK里面有个model的文件夹然后找下hspice的模型,里面也有参数,不过不是用希腊字母的,你要自己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