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报错

楼主(2013-11-29):
在进行布局布线时老是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总说单元没有对应的pin导致无法布线,但是查看这些标准单元可以看到有pin脚,请问各位大侠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指点啊!!!纠结很久了~~~谢谢咯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查到问题是由于标准单元上的引脚是用的non-routing层(华虹.13工艺的lil层,将poly或diff连接到lil层,再用met1连接出去),导致软件无法识别pin,请问这有什么办法解决没?请求帮助~~~~~~~~~~~~~~~~~~~~~~~~

网友:
库做的有问题吧,MW是自己做的么?lef里边是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w是自己做的,你是说我的MW建得有问题?但mw不是只要填入库提供的.tf文件和标准单元、IO单元的库就行了吗你问的是lef文件里的什么东西,下图是lef文件里关于层次的描述,只截了lil层和met1层,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看出有什么问题了吗?还是我做mw库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MW是CELL的LIB,是自己做的么,LEF里关于这些PIN的定义是什么样的啊,直接在图上搜索相应CELL的PIN能得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ll的lib是工艺厂提供的,在图里面通过select by name,能够找到相应的pin,而且通过get_physical_lib_pin也能找到相应标准单元的pin,就是在布线时就会报没有相应pin的warning,从而无法布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PIN的属性里就没有金属呗,要是tech file里没定义ICC就认不出来吧,打开tech看看呢,用的库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