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组合逻辑电路怎么dc综合

楼主(2013-11-29):
n个功能选择端,m个数据输入端。求指教。越详细越好

网友:
虚拟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组合逻辑输入端和输出端加触发器然后用虚拟时钟控制对吧?但是组合逻辑与触发器的连接关系如何体现出来,难道在脚本里写个虚拟时钟它会自动加个触发器在组合逻辑上。谢谢

网友:
看看DC手册吧,这里的回答,你信得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