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求指导

楼主(2013-11-30):
各位大神,我要做个LDO,给数字电路供电的。因为数字电路的时钟是8MHz的,所以最坏情况是我的LDO负载会以8MHz的频率,从100u跳变到5mA,负载电流跳变上升下降时间都设为5ns。

我的LDO是片内电容的,200pF左右。

我的问题是:负载电容这么小,而负载电流跳变速度又这么快,是不是要把LDO的带宽做到8MHz以上,才能对这么快的负载响应来得及反应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方法,其他结构?

现在做下来的情况是:我的LDO输出是一坨矛刺,在输出电压1.8伏附近,大概上下8%左右吧,好像是输出还没稳定,下一个负载电流跳变又来了,是的输出一直在1.8V上下做调整

请大神们指导,提供思路,谢谢啦

网友:
你的仿真case有问题吧数字电路的电流是一个很短时间内的pulse
虽然pulse的峰值很大,但是持续时间很短

楼主:
是的,刚刚请教了我同学,我同学也是这么说的。打算周一去改一下testbench试试看

网友:
这个数字电路要求不高

网友:
朋友,我也是最近打算学ldo的,请问这个方向是不是没有adc的前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