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DCP与FDCE有什么异同啊?

楼主(2013-11-30):
请问FDCP与FDCE是不是都能用来作信号的时钟域跨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请问它们的使用有什么不同呢,我仿真了一下,好像都只是延迟了100ps?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没有研究过,都是DFF的控制信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