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0.35工艺下采样保持电路的最大输入Vinpp

楼主(2013-11-30):
采用全差分SHA,输入共模电平为0.5VDD=1.65V;采用Flip-Around SC架构,采样电容单端2pF,
设计了一个Bootstrap 开关,单端输入信号的幅度如果超过1V,Bootstrap开关采样结果就会出现较大失真。
因此要使单端输入信号幅度为1.2V的话,感觉采样开关很难做。

不知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么有好的建议

网友:
时钟频率是多少?能不能直接用cmos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Fclk=5MHz; CMOS开关的电阻非线性比较大啊

网友:
请问你有没有尝试过cmos开关?没有的话可以试试,我觉得5m采样,cmos开关是可以做的,而且面积也小。
cmos开关是不线性,但是如果每次采样的建立都小于指标要求,那么这个非线性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CMOS开关很难满足12 bit的建立要求

网友(2015-04-11):
你的自举开关的SFDR能做到多少?

网友:
CMOS开关很难满足12 bit的建立要求

WHY ??

顺便问下一般 sample/hold switch
要如何完全 canel charge_inject and clock feed through ?
如书上说 switch 前面加 1/2 w/L mos switch , 但是 switch on/off
都有

switch 电压如果是 5v or 10v  , 10V switch 会差异较大 . 但是 因为输入 vin 0~7v
所以使用 cmos 高压管直接处理 .

另外 如果 input
如果是处理 < 50mv
sample/hold 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