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关于 ic610中 如何将cdb转换成oa

楼主(2013-11-30):
方法一:直接用ic610 的 cdb2oa
视频链接:http://video.sina.com.cn/v/b/24032370-1189619741.html

方法二:

IC610的工艺库格式转换(cdb->OA),验证成功
IC610的工艺库格式转换(cdb->OA),验证成功
1.运行icfb 后在LOG 窗口下打开菜单Tools->Conversion Tool Box 选择CDB to
OpenAccessTranslator
2 在打开的窗口中可以看到path to cds.libfile 即原来版本的cds.lib 里面包含有工艺库的路径
这里把它的路径填入即,注意待转换的工艺库不要放在系统目录下,不然转换不成功。
3 在选项里面选择要转换的库不需要转换的用箭头移动到左边。
4.最后点击应用即可,这里需要等一段时间,系统转换数据库需要很久,软件界面表面看上
去无响应,不要强制关闭。等转换完毕退出exit 重新启动软件,则在你的启动目录下会多出
几个原来的库,这些都是OA 格式的数据库。
5.注意还需要添加显示文件,不然转换后的库的版图部分会缺少部分颜色。

终于试成功了,第一次发帖,感谢论坛!!!

网友(2015-01-05):
    LZ,按照你的方法转化不成功啊,只是显示几个层次,其他的都没转化成功啊,能否赐教下详细的过程,非常感谢!

网友A(2015-05-28):
能否转换自己的设计呢,谢谢

网友(2015-07-06):
没有具体点的教程啊

网友(2016-11-28):
自己之前建立的CDB library为什么不能转成OA?
试了几次都不成功

网友(2017-10-23):
弱问一句,OA是啥,CDBA又是啥

网友(2018-05-25):
回复 楼主:

网友(2019-01-18):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9-04-22):
引用 网友A:
能否转换自己的设计呢,谢谢

转换自己的设计也是这个方法 不过要自己写一个cds.lib 然后调用这个cds.lib

网友B:
不管是转换pdk从cdb到oa,还是转换自己的library从cdb到oa,过程都是一样的

不过要注意一点:如果Library的依赖technology lib也是需要cdb2oa转换的话,techonolgy lib要先进行cdb2oa的转换,然后再转换自己的library,否则自己的library会出错(因为没有找到相应名字的technology lib)

下面是library转换过程:以ic617为例
1. 准备工作:
        1.1 如果cds.lib中有引用cdb的库的名字,要先删除;
        1.2 最好不要把xxx目标lib放到当前workspace path下,因为后面系统转换的时候会生成一个新的oa库,这个oa库会直接生成在workspace path下,如果名字重复,cdb2oa默认文件append(可以在set library options里选择append还是overwrite,如果介意的话)。
2. 在另一个文件夹里(任意,只要不是cds.lib在的文件夹),创建一个新的cds.lib
在这个cds.lib里写:
DEFINE xxx /path/xxx
其中xxx是库的名字,/path/xxx是路径。这个定义和cds.lib里的一样。
3. 打开virtuoso, 找到tools>conversion toolbox, 打开, 选择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4. 弹出translator界面,设置path to cds.lib file,这里选择你创建的只含有一个xxx定义的cds.lib
5. libraries to convert会自动显示目标cdb库xxx
6. 这时候直接点OK就行了,可以在CIW里看到转换完成的报告
7. 转换完成之后,相应的xxx已经被转换成oa库,并且放在了当前工作目录下,你可以从virtuoso的cds.lib中看到生成的库的路径,这时候已经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库了。

网友(2019-07-24):
OA能不能转换成cdb呢,可以的话怎么转?请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2020-04-23):
请问如何添加显示文件呢

网友(2020-08-05):
按照楼主的方法,可行。
在转换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转换之前要把之前添加的CDB的library删除了,不然会报错。

网友(2020-10-21):
方法一 视频的链接好像不对 http://video.sina.com.cn/v/b/24032370-1189619741.html
楼主还有视频教程吗,求发一份

网友:
楼主,方法一视频的链接好像失效了,求新发一份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A:
能否转换自己的设计呢,谢谢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8-22):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转换pdk从cdb到oa,还是转换自己的library从cdb到oa,过程都是一样的

不过要注意一点:如果Library ...

太感谢了

网友(2023-03-20):
It appear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n CDB data. Library 'st02' contains file '/home/xuhn/Desktop/foundry/csmc0.5um/st02_200812151300/st02_200812151300/st02/prop.xx' which is CDB data. If this is an OA library, this file needs to be removed. If this is a CDB library,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

看来你正试图在CDB数据上运行一个OA可执行文件。库'st02'包含文件'/home/xuhn/Desktop/foundry/csmc0.5um/st02_200812151300/st02_200812151300/st02/prop.xx',这是CDB数据。如果这是一个OA库,这个文件需要被删除。如果这是一个CDB库,请使用cdb2oa将你的数据从CDB转换为OA,然后再试一次。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转换pdk从cdb到oa,还是转换自己的library从cdb到oa,过程都是一样的

不过要注意一点:如果Library ...

今天刚试了,还想补充两点
第一,应该在一个新的文件夹下去转换,这样会有新的OA形式的library生成出来。
第二,如果不先转换工艺文件,则与其关联的设计库没法转换,会在cdb2oa.log里面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