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alid ncvlog executable

楼主(2013-12-01):
在cadence中verilog编辑器输入verilog代码,但是集成symbol的时候出现invalid ncvlog executable的错误 是什么造成的啊 好像路径也不太对 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5141中用verilog editor输入了代码,也保存了,新建一个symbol之后要将刚才的代码集成,但是就出现下面的警告

网友(2014-11-19):
回复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有,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说没装那个ncvlog软件啊?

网友(2015-08-24):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5-10-11):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解决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没

网友(2016-10-08):
我也碰到了,安装了INCISIVE131,路径设置正确就可以使用,具体的INCISIVE安装见论坛内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62606&from=favorites

网友(2021-09-09):
编写sv模型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起来得安装INCISIVE,IC里不是自带ncverilog的

网友(2022-03-08):
setenv VRST_HOME = incisive 路径
set path = ( $VRST_HOME/tools/bin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