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全差分闭环运放的STB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01):
在仿真全差分的电阻反馈闭环运放时,在电路反馈回路中加入cmdmprobe,仿真stb,plot的波形很奇怪增益直接是从负的开始,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仿真方法不对,还是这就说明闭环系统不稳定?

stb仿真曲线

stb仿真曲线

原理图

原理图

运放开环仿真的时候相位裕度有78deg,但皆成电阻反馈的闭环形式就变成这样了……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1017253773\Image\[R[RJZN7}HB)PECAVCPD$H9.jpg

网友:
看一下闭环静态点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仿真DC吗?仿过了,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且输出的共模电平就是所需要的1/2VDD……    我还有两个疑惑:一是开环仿真的相位裕度不能说明运放接成闭环也是稳定的吗?不是说开环相当于反馈系数是1时的相位裕度,这种情况是最恶劣的,如果能满足相位裕度,能否说明闭环系统也能稳定?
   二是开环仿共模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也是足够的,它能说明运放在闭环使用的时候共模反馈环路还是稳定的吗?

网友:
1. 相位裕度的本质。
   闭环传递函数Gopenloop(s)/(1+Hfeedback(s)*Gopenloop(s))的分母不会出现0点
   如果你相位裕度是在Hfeedback=1的时候看的话,你再把gain曲线乘上反馈系数在看
   通常是看Hfeedback(s)*Gopenloop(s)的开环而非Gopenloop(s)
2. 开环的时候反馈电路作为负载带上了么?

网友(2015-08-21):
断点位置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open loop对不对吧。stb仿真应该跟断点位置没有关系的,只要在loop里面就行。

网友(2016-01-13):
断点错误

网友B(2016-04-20):
cmdmprobe 设置为-1

网友(2021-03-03):
正在学习中,有没有大声

网友(2021-05-13):
断点位置影响RC

网友(2021-11-08):
那是应该在输入的地方断点吗?这样的话输入串联的电阻也进入了反馈环路呀?不太懂

网友(2022-09-08):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1-28):
想问一下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您指的是他这个STB这个器件应该放在运放输出 和 Rf中间对吧

网友C(2024-05-18):
最近在设计全差分二级运放,感觉之前没注意到的东西还挺多的。
①用反馈电阻接成闭环之后,输入管子寄生会在LG中多引入一个极点,会严重恶化DM环路的稳定性,这是可能需要在反馈电阻上并联电容来补偿这个极点。
②二级放大器用反馈电阻结成闭环之后,CMFB(不管是整个loop的还是CMFB自己的环的)的稳定性可能会大大降低,甚至引起共模震荡,这应该是因为闭环后通过反馈电阻在总体CM环路中引入了正反馈的量,从而影响了共模环路稳定性。
最近一直被②困扰,闭环后的CMFB很难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以上的问题。论坛上面虽然有相关帖,但是对怎么改善闭环后的共模环路稳定性谈之甚少。
最近一直被第二点所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设计全差分二级运放,感觉之前没注意到的东西还挺多的。
①用反馈电阻接成闭环之后,输入管子寄生会 ...

请问第二点解决了吗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B:
cmdmprobe 设置为-1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cmdm设置为1或者-1的依据是什么呀?它跟differstbprobe是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