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后仿真关于config选择view的问题

楼主(2013-12-01):
本人新手,现在在做后仿真。我的电路由五个模块构成,每个模块也由几个子模块构成。当时做版图的时候是先做每一个子模块,然后拼成每一个顶层模块,所以每个子模块、顶层模块的寄生参数都提取了。现在做后仿真config选项里面,每一个子模块、顶层模块都有schematic和calibre两种view,对于如何选择view有些疑问。(1)把所有的view都选calibre呢还是只要顶层的view选calibre就可以了?
(2)如果子模块的view是calibre,然后顶层模块view是schematic的话,是不是相当于view即是schematic,子模块的calibre没有效果呢?还是说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到每个子模块的寄生参数而不考虑该顶层模块的寄生参数,对于电路测试时寻找问题有利?
(3)如果两个都选calibre的话,会不会导致同一模块寄生参数重复呢?完全搞晕了,求大神科普下~

楼主:
想不明白,给自己顶一下。

楼主:
刚刚改view的时候留意了下。当顶层模块为calibre的时候,不论子模块view如何,save之后只会留下顶层模块的cell,若是其中某一子模块同时属于其他顶层模块,则该子模块的cell依然会存在。当顶层模块为schematic的时候,不论子模块view如何,两者均存在。

网友(2014-05-22):
楼主后来搞明白了怎么用模块对整体电路进行仿真么?你刚才的问题我用的最笨的方法解决的,就是把所有的子电路全直接带入整体电路,这样整体电路全是由MOS管构成,然后就能进行后仿了。

楼主(2014-06-23):
回复 网友A:

   恩。在后仿真时,修改相应模块的view就可以了。

网友(2016-07-15):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做后仿 但是我太弱了 楼主说的话我竟然完全没听懂。。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就是根据教程 应该在这一步选择顶层模块 找到view found 是calibre的顶层模块右击 但是我到这一步 在cell里面都找不到我的顶层设计模块了 只有顶层测试模块。。我表示很苦恼 请问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补张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久没做模拟的东西了,有点忘了。你是不是没有绘制顶层模块的版图呢(把各个模块的版图拼接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搞清楚了 之前没有显示顶层设计模块出来 是因为我的测试模块不对 测试模块应该直接调用顶层设计生成的symbol 而不是在顶层设计模块电路图里面给输入加电源 这是我错误的地方 调用symbol以后就好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我刚开始搞 稀里糊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模拟难做,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