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种单级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或截止频率最大

楼主(2013-12-02):
如题,在相同的工艺和功耗下,那种单级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或截止频率最大?求举例。增加运放带宽的方法有哪些?也求举例,能回答的,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
Current reuse tech such as CASCODE can help boost the gain without sacrifice power and BW.

Negative Gm tech such as inverter chain loop can help boost the gain without sacrifice DC power and BW.

网友:
jsscc 上有增加带宽技术的专门paper,你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urrent reuse tech such as CASCODE ,能给个实例或者论文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see.Thank you very much!想问下高手,不改变低频增益而只是大大提高带宽的方法或技术有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Current-reuse single Miller feedforward compensation for multi-stage amplifiers.pdf (114.21 KB , 下载次数: 178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传的文件怎么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再下载一下,我刚试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首先,用BJT或InP或好的工艺或许能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其次,如果你只考虑两个频率点,你可以做一个双峰tank,让它在DC周围和你要的最高频周围共振,这是解决你的问题的一个思路,但是成本也很高。

总之,我想说,如果你只考虑GBW,最好的放大器架构是common source amp,他的FoM(=GBW*Cload/Itotal)大概是 1500MHzpF/mA。而ADC用的一些高性能的OTA的FoM甚至只有10MHzpF/mA,但是这些OTA之所以为工程师喜爱,是因为GBW不那么突出的放大器有很多单管,四管放大器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

网友:
学习文件精神

网友:
inverter具有最宽的bandwidth

网友:
单级放大器的GBW一般是gm/2paiCL,试一试推挽放大器吧,GBW能增大一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用,多了解一些,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分享,明白了一些,我现在已经使用了HBT管,仿真了一个简单的跨阻放大器TIA,增益带宽积比较大,3dB带宽可以达到10多GHz,不过好像电流有点大,总电流达到10mA左右,看来只有采用带宽增加的技术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Yes, just go ahead. In telecom., someone tries equalizer or something else to play with bandwidth. In RF, we have multi-path tech for wideband applica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G: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