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运行ocean脚本

楼主(2013-12-02):
写了一个ocean的脚本ocnPrint.ocn
ocnPrint(getData("V1" ?result 'tran ?resultsDir "$PATH/spectre/schematic/psf") ?output "$PATH/V1.txt" ?from 1u ?to 5m ?step 500n ?)
其中PATH为我的具体路径

在terminal 中运行 ocean < ocnPrint.ocn

报了如下错误
*Error* (Default-reader-method) generic:famGetUserPath class:list

求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4-01-02):
ocean 进入界面。然后:
load "ocnPrint.ocn"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问题啊,我的具体步骤如下:
Step1:在terminal中 键入 "ocean&"
Step2:键入 load "ocnPrint.ocn"
ocean就直接退出了
如截图所示

运行ocean脚本问题

运行ocean脚本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以上错误,MS bash中不能用load,用什么命令运行呢?

网友:
那就用 tsch呗

网友:
lz可以参考一下附件 坛子里也有

Ocean GIT.pdf

ocean by GI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终于有正解了,非常好用,谢谢哈

楼主:
回复 楼主:
又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just had a look on sourcelink.
there's a solution on this issue (#11110574)
here's what it says:

This occurs only in the case when a simulation has not been run before using
ocnPrint. This
is because ocnPrint requires that the path to resultDir should be set. The
path to resultDir
is set by default if the simulation is run, or this can be set using
openResults function.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use the openResults function to set the path to a
valid PSF directory

http://www.edaboard.co.uk/error-within-ocean-script-t328361.html

网友(2014-06-15):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啊

网友(2017-02-09):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use the openResults function 3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1-12-01):
谢谢,看看能不能 命令行oc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