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3-12-02):
用calibre提取版图的calibreview进行后仿,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对电路进行改动,添加新的输入输出端口,再重新提取后的calibreView进行后仿就会报类似于如下的错误:terminal 'OUT' of instance 'I0', in cell 'INV_test', view 'schematic' : cannot be found in the switched master of the instance
即:新添加的端口不识别。
必须重新建立一个不同名的test schematic进行仿真才行,这样特别麻烦。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修改原来的版图并进行参数提取和后仿吗?是需要删掉某个记录端口的文件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原来版图也要照着改,lvs要过了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lvs和pex都通过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如果版图端口有变化的话,删掉pex目录下的template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0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报错,多谢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

网友(2014-08-10):
非常 感谢, 在论坛找了好久答案

网友(2016-11-18):
赞一个,先试试

网友(2019-03-06):
学习了,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