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环形振荡器全差分的结构,用两级可以吗?

楼主(2013-12-02):
拉扎维书上说不行,要无穷大频率才能相移360. 不过看一些文章有出现2级的环形振荡器。请大牛来说说

网友:
我确实也见过。把电路的寄生极点搞大,应该是有可能的。不过可能有不起振的风险,而且设计不好,相噪也会很差。

网友:
It's OK to use 2-stage differential oscillator to generate IQ phase. 2 stage differential oscillator is actually have 4 Gm cells, so it is more than enough to have 360 phase shift.
However, you need to know the working principle for differential oscillator is somehow different to single end oscillator.
the most common 2 stage differential oscillator is for latch based fully CMOS INV structure.

网友:
两级当然可以了
自身的反相180*2,两个极点90*2,total max phase shift 540

网友:
三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