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Segmentation fault.

楼主(2013-12-02):
Hi,I try run verilogA code in IC615. I get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error. or sometime fatal error ADE-3069.

网友:
内存不够用,或者访问冲突,有时是硬件问题,有时是软件bug,或者权限问题

网友:
应该是库文件版本不对,看看有没有提示libxxx.oxx有问题,然后yum install

楼主:
it is working suddenly.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he other cell view does not work. so i copy one cell view and re-use it.

网友:
灌水灌水

网友(2015-10-04):
wo在存文件是做check时也出现这个问题,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