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高人愿意分享一下数字电源中MCU的设计?

楼主(2013-12-02):
有没有高人愿意分享一下数字电源中MCU的设计?具体就是MCU与以前的模拟电源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可以达到数字电源的功能~~~

网友:
其实就是把模拟控制方式,修改成MCU控制吧。MCU是可以配置的,所以数字电源也是可以配置的。
个人觉得,无非就是模拟反馈信号进入MCU,MCU调节占空比来控制开关的导通与关断,仅此而已。

楼主:
那对于MCU岂不是很大材小用~~~是否可以设置一个简单点的MCU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于MCU岂不是很大材小用~~~是否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点的MCU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没有设计过,如果要求不高,的确是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MCU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做过,给些意见~

网友:
我基本是用FPGA直接代替MCU, 原因如下:
1. 我现在做的DC/DC converter基本开关频率在1.5M以上。如果要加入dead-time control的话MCU的频率根本不够用
2. 灵活性上MCU胜在变成简单,功耗低,适合大规模使用. FPGA胜在稳定,精确,对信号处理的自由度更大
3. 基本上模拟控制可以从transfer function直接管换到Z-domain变成数学公式导入到FPGA里,完全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SEE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83075&pid=7970985&page=1&extra=page%3D1#pid7970985

有篇 digital power
聽說DELTA 有人研究 DIGITAL POWER

网友:
我之前参与了MCU+output stage的制作。
我们把一个小型的CPU模块放入了IC里,再加上一个ADC形成了SOC的SMPS。如果有兴趣,我到时候可以上传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

网友:
俺先来分享一个用MCU做BOOST的SM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这么慷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分享的链接~~~~~~~

网友:
DIGITAL POWER 優點應該是 buck
boost
buck boost 都能變化吧
但是 目前 non-invert buck boost 也可以 ..

而且加MCU 是很好但是 COST 會增加很多 ..
簡易 8051 會不會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如果简易的8051可以的话,那么自己coding一个逻辑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目前會做 digital pwm 是因為想切進來, 早期IWATT 就是切成功
至於先前MARVEL 也要找人做 ...因為有人問過我

但是 目前 DIGITAL 因為 COST >> 一般 analog , 但是 未來如果連POWER 都smart ..
就是所有電路全都代CPU  可透過 wifi  BT  remote contorol ?
現在也些LED燈廠商就是走內含CPU  因為, LED 燈已做差不多, 比便宜 也不可能多便宜
只有走特殊
因為 的確有人願意花高價買可BT  WIFI  控制的LED 燈, 但量不多
但是還是有市場 ,

至於 8051 先前已經有人提過市場被ARM 瓜分..
何況除 8051
還有 PIC  or   6502 (台灣SUNPLUS 有一派是這家)  ..
一般公司應該會拿現有IP 來兜.. 有 51 就拿51 .

如果客戶要求很明確直接 寫 RTL  去做ASIC , prototype 可先使用 FPGA 客戶看
但是 前題是客戶要求固定 .
如果有客戶 除要 I2c ..要求 更多如希望將來 firmware upgrade ..也許就得真提供MCU  不論ARM OR 51
聽說DELTA 有專門TEAM  一堆PHD  在做  而且是幾年前就有,  不過 沒看到資料
只有聽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荣幸能有高人讲解,十分感激~~跪拜中~~~~
   既然话题谈到这里,倘若有空闲,还望授教~~

   您说到digital PWM是应用到DC-DC上吗?还是应用在音频处理上?现在据您看来digital PWM的难点在哪里?
   是因为digital PWM处理的数据位数不断上升,导致需要的时钟频率不断提高带来的瓶颈,还是其他?是需要使用新的架构还是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呢?在这点上您有什么高见~~~浅谈一下即可~~~~
   还希望能够普渡众生~~~

   LED灯已经饱和?不过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多在做LED驱动ASIC的小公司~~我这附近就刚刚成立一家~~~那LED屏幕的话,您看来将来的发展如何?LED暂以为大陆这面普及率还是不够高,市场也许还有~但是也说不好~~如果有新技术发明,LED也许就永远弃在仓库而不用了~~~

   电源这里I2C的使用率还是蛮多的,但仅限于调节几种模式~~~专门ASIC的MCU能否大批量的和模拟电源结合成一颗DIE或是两颗DIE在一颗封装亦或是SOC呢?

网友(2014-01-24):
digital power 好像很盛行

楼主(2015-10-20):
回复 网友D:

   thank for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