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当MOS管的L长度超过了库文件中定义的LMAX的时候,一般怎么做?

楼主(2013-12-02):
大家一般都怎么做?
是直接去库文件中找一个比较接近的管子 然后修改LMAX值么?

还是有什么写法 是近似于 L=** W=***   M=***这种并联方式?

求解答,先谢过了

网友:
串联,将就着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在仿真中  网表里怎么写呢? 貌似没有串联的写法吧?

网友:
串联,衬底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