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基准电压算正常么?

楼主(2013-12-02):
波形正常么,0到10几°为什么会折一下????

网友:
change scan step to 0.1 degree

网友:
CSMC工艺8寸的PDK,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估计和model有关,直接忽略!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都是model、仿真工具、还有步长导致的。

网友:
如果步进精度很高了,就不用去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