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楼主(2013-12-02):
请教各位大侠,我LVS的结果如下: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654      2655    *

Nets:     450285   424210    *

小弟初学。请问Layout少一个port,是怎么查找?把网表里所有的port都找出来吗?然后对比?一般是以网表为准吗?

网友:
介个。。。。。不一定要相等吧,下边是不是还应该有: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网友:
port不一致不是会报出来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524      2524

Nets:         410664   4106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再加上cell对比一致的话,是不是意味着通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这个transition指什么过程呢?好像把个数不一致变成一致的了。如果transition之后,port,net和instance都一致的话,是不是意味着LVS通过了?谢谢!

网友:
当然不是了,看到笑脸才是过了的标志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就是一些重复定义的合并吧,我也说不太清除,这些一致了就应该看到对号和笑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