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3-12-02):
在DC综合的时候,出现的错误基本上是一个类型的,都是类似
Value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Value for list 'net' must have 1 elements.等
刚接触DC,不知道什么错误?请前辈们指导~谢谢

网友:
感觉应该是你的net的名字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要看前端的代码吗??刚接触DC,老板让我跑通一个后端小项目~~也不知道问的准确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echo "floating pin $pin"
disconnect_net [all_connected [get_pin $pin]] [get_pin $pin]
这是脚本里~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相关??

网友:
你可以到图中找到那个net然后右击看他的属性,里面有net的完整的名字,你再把它写到命令中,看能不能行,我感觉是名字写错了,也不知道对不对,您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解决了~~是标准IO单元没有添加,导致哪些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