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设计中的差分输入时钟

楼主(2013-12-02):
参与了一个serdesIO项目
做其中的PLL设计,发现其中的PLL和CDR都采用两个时钟作为参考时钟,且同频率,应该是差分时钟输入。
以前做PLL都是单端时钟输入,这么做难道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噪声抑制和共模漂移抑制?
应该还有其他好处吧?
求指教?

网友:
有可能一个是时钟一个是数据

楼主:
两个都是时钟
而且是差分的时钟
并且是转换成单端才作为PLL的参考时钟
该时钟和差分的时钟频率一致

网友:
两个时钟都是满幅的吗?还是类似于CML的结构?

网友:
其中的PLL和CDR都采用两个时钟作为参考时钟,且同频率,应该是差分时钟输入

你确定是差分时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