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2.0中AHB的Burst传输不能越过1KB边界,这怎么理解?

楼主(2013-12-02):
1KB是指什么?1024个8位的存储单元?还是32个32位的存储单元?还是其他的理解?

谢谢回答。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一般的slave模块的地址空间都会在1KB地址空间以上,且对齐到1KB地址空间上
而设定burst不超过1KB是为了让一个单独的BURST不能访问多个slave

网友(2014-01-02):
表示这个burst空间在1024x8bit,slave是8bit,那就最多1024长度,16bit就是512长度,32bit就是256个长度。

网友(2014-03-17):
个人感觉1KB地址边界跟memory的page size有关,因为memory的page size就是1KB或者2KB。

网友:
更正一下楼上的说法,1kB的意思是1k Beat,与memory的page size无关。

网友:
本次轉讓+這一陣的長度的地址不能率大於1K字節

网友:
ARM对AHB burst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于,SLAVE的地址访问空间基本都是以1KB为单位的,当AHB以burst方式传输时,为了避免错误的访问到其他的Slave空间而造成系统致命错误,因此在burst传输时限制1KB,若需要跨1KB边界时,需要重新initial一个新的传输。

网友:
而且是绝对地址。    如果32位,就是4kByte, 这个是通用做法,  AXI 接口也有。 PCx86上也是。  来历跟cache 有关。

网友:
简单的讲,就是你设计DMA进行Burst传输时,如果DMA地址跨越1KB的地址边界,就在RTL内部把DMA传输切分一下,具体来讲就是把HTRANS信号在地址为1KB边界时,改为NON_SEQ就可以了。这个只是协议这么规定,无所谓内存不内存,及时寄存器定义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4-05-07):
AXI内怎么就变成了4K边界。

网友(2016-07-20):
回复 网友A:

  切分是 把  burst16 换位  burst8+ burst4+ burst4  这样么?

网友(2018-11-19):
看了诸位回复,我觉得我比较接受的一种说法是:由于slave的地址都是以1KB为单位的,所以单词传输如果跨过1KB边界就容易错误访问到其他地址空间。

网友(2019-03-01):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Slave 单位是1KB?

网友(2019-08-07):
谢谢各位的解答,总结如下:1.一般的slave模块的地址空间都会在1KB地址空间以上,且对齐到1KB地址空间上而设定burst不超过1KB是为了让一个单独的BURST不能访问多个slave。
2.SLAVE的地址访问空间基本都是以1KB为单位的,当AHB以burst方式传输时,为了避免错误的访问到其他的Slave空间而造成系统致命错误,因此在burst传输时限制1KB,若需要跨1KB边界时,需要重新initial一个新的传输。
3.把HTRANS信号在地址为1KB边界时,改为NON_SEQ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19):
看了诸位回复,我觉得我比较接受的一种说法是:由于slave的地址都是以1KB为单位的,所以单词传输如果跨过1KB边界就容易错误访问到其他地址空间

网友(2021-10-08):
slave大于1KB我的理解是根据ARM的AHB协议slave大小要大于1KB设计的,而不是先设计的slave 1KB,后有的突发传输小于1KB.

网友(2023-03-10):
一次传输不可以跨到不同的外设。slave地址设计以1K为单元

网友(2025-07-18):
AXI4K, AHB1K都是考虑slave地址的分配吧,避免单个burst传输跨slave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