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管脚测速问题???

楼主(2013-12-02):
我代码是这样写的:clk为50M时钟,clk_out为一个管脚。
  • module test(clk, clk_out);
  • input clk;
  • output clk_out;
  • /*******************************/
  • reg clk_out;
  • reg set;
  • reg [31:0]cnt;
  • parameter duty = 32'D100;
  • /*******************************/
  •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         if (cnt == duty)
  •                 begin
  •                         cnt <= 0;
  •                         set <= 1;
  •                 end
  •         else
  •                 begin
  •                         cnt <= cnt + 1;
  •                         set <= 0;
  •                 end
  • end
  • /*******************************/
  • always @(posedge set)
  • begin
  •         clk_out <= ~clk_out;
  • end
  • /*******************************/
  • endmodule
输出方波的频率很低,大概是1M,再大的话波形就会变了。这是正常的吗?还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板子配置:DE2(核心是:EP2C35F672C6),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
pin脚的问题 我们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