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冯天瑜:马克思的封建观及其启示

楼主(2013-12-02):
冯天瑜:马克思的封建观及其启示

网友:
新浪历史
作者:冯天瑜
我有话说(188人参与)

马克思与恩格斯

  近大半个世纪以来,泛化封建论者将中国秦至清两千余年的社会形态称作“封建社会”,此说被推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不容置疑。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论著,便会发现,上述结论其实是大可商榷的。

  一、马克思坚持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学术理路

  马克思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前期着重阐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主要进行历史线性进路的表述;而后期则着力揭示历史演化的多样性,展现历史网状演化图景,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更高的层级上探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从未规定社会形态诸阶段的固定模型,他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段式划分,特别加上“大体说来”的限定语,以预留讨论空间,决不像后来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进程给定一种广泛套用的公式。

  马克思对于将欧洲史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性规则的做法一向持批评态度。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有论述,而自19世纪70年代以降,这种批评更为尖锐。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在这里明示了与历史发展单线论者的原则区别:他反对把西欧史所呈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看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西欧式的历史进化路线(即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并不是人类各民族必然经历的道路。以俄罗斯为例,其前近代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大相径庭,故不能将西欧历史模式照搬到俄罗斯。

  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者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强调,他在《资本论》中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故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作出判断。这就为探索世界各地区的多元发展路径保留了广阔空间。在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尤须重视马克思批评俄国民粹派时发表的郑重申明,重视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所表现的注意特殊性的谨严态度。而持泛化封建观的论者恰恰忽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提示,陷入与米海洛夫斯基同样的单线直进史观的误区。

  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中国、印度等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称为“封建社会”

  唯物史观创始人拒绝以西欧历史模式套用于非欧地区,一个显在的表现是,决不将日本以外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社会以“封建”相称。马克思关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特征有两段名论,一为: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另一段常被征引的论述,是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关于印度社会的概括:

  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这就明白宣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而决不如泛化封建论者那样,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自然经济状态笼统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以贵族政治、领主经济为基本属性的封建制度,存在于西欧中世纪,而他对西欧之外地区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问题,则持十分审慎的态度,认为封建制并非世界各地前近代社会的普遍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集中了唯物史观创始人在19世纪50年代论中国与印度的文章12篇,从中可以得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近代中国与印度从不以“封建”相称,而冠以下列名目:

  “亚洲式专制”、“东方专制制度”;

  “中华帝国”;

  “半文明制度”、“世界上最古老国家”;

  “官僚体系”、“宗法制度”;

  “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

  “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天朝帝国”。

  时至19世纪末,恩格斯在论及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变化时,提法仍是“古老的中国”、“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而决不以“封建社会”相称。

  马克思、恩格斯拒绝以“封建社会”称前近代的印度、中国,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此一西欧社会史模式,并不是普世性的发展系列,在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从氏族社会解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历经的是“东方专制制度”,而非“封建制度”。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久,初具世界史眼光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也把前近代中国归入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专制一统”社会:

  梁启超称之“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

  严复称之“霸朝”;

  孙中山称之“君主专制政体”;

  周谷城称之“专制一尊”,“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度”;

  瞿同祖称之“中央集权的国家”时期。

  这些中国学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并未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文章,然而他们从中国历史的实态出发,对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属性的判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相似。上述东西方人士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形下得出相似结论的,可谓“不谋而合”。借用考据学术语,这种前近代中国“非封建”说,由东西方人士提供了“兄弟证”,而并非是“西学东渐”造成的“母子证”。这更昭显了此一论说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三、马克思批评滥用“封建”(甲):土地可以转让的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容

  马克思研究中古社会,没有局限于政治制度,他十分注意对经济层面的分析,尤其注意对土地制度的分析。农业是中古经济的主体,而农业的基础是土地,故考察土地制度是研究封建社会的入手处。

  (一)土地“不可让渡”:封建经济制度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地产的“可以让渡”和“不可让渡”两种形态。[17]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不同于近代的土地制度,后者是“可以让渡的所有权”(beweglieche eigentum),前者是“不可让渡的所有权”(unbeweglieche eigentum)。所谓“不可以让渡的所有权”,指封建领主的土地由王者或上级领主封赐而来,不得买卖与转让。这种对土地的特权占有,具有“不动产的性质”,马克思称之“不可让渡的财产”,其伦理特质在于“不可收买”。是否保持土地的“不可让渡性”(或译作“非让渡性”),是区别封建制与非封建制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在研究日本社会史材料后,发现日本的中古时代存在深重的人身依附,土地是受封领主的政治特权,不得转让与买卖,形成与西欧中世纪类似的庄园经济,这种领主庄园是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土地具有“非运动性”,领主对农奴化的庄民实行超经济剥夺,因而马克思对日本以feudalismus相称。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认为印度等其他东方国家的情形别具一格。马克思明确反对把封建主义概念(如封建领主职能、领地采邑制等)附会到土地可以让渡的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

  (二)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不属于封建主义

  马克思的年轻学术朋友、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论及11-17世纪印度被穆斯林征服后的封建化问题,认为在英国殖民主义侵入以前,印度因扩大了采邑制和等级制,已发展成一种“印度封建主义”,柯瓦列夫斯基在该书专设“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一节,并多次把那一时期印度的土地制度称作“封建地产”,从而论证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印度产生了与西欧法兰克王国同样的“封建制变革”。马克思重视柯瓦列夫斯基的学术贡献,对其论著作详细摘录,但不赞成柯瓦列夫斯基从欧洲社会模式出发,将印度及伊斯兰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混为一谈。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论著的摘要中,将柯瓦列夫斯基滥用的“封建化过程”提法改写成“所谓封建化”,有时给封建化打上引号,以显示对柯瓦列夫斯基泛化封建提法的非议。

  马克思十分注意印度11世纪以降的社会变化,他在摘录《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时批写的评述指出,农奴制和土地不得买卖等特点均不存在于11世纪以后的印度,故被穆斯林征服后的印度不是封建社会。马克思在按语中说: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

  马克思还专门就土地占有的“贵族性”问题(即土地可否出让问题)加以辨析,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是否为封建制的分水岭。马克思说:

  [至于说封建主(执行监察官任务的封建主)不仅对非自由农民,而且对自由农民的个人保护作用(见柏尔格雷夫著作),那么,这一点在印度,除了在教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Boden|Poesie)(见毛勒的著作),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少见。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不过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一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

  马克思的结论是,印度不同于罗马-日耳曼因素混合成的西欧式封建主义,因为印度的土地占有形式并非是贵族性的,即并不是“非让渡性的所有权”(unbeweglieche eigentum),西欧封建主义派生出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在印度也属罕见。如此种种,

  11世纪以降的印度社会不能纳入封建社会行列。此外,柯瓦列夫斯基把土耳其的军事移民区(如阿尔及利亚)命名为“封建的”,马克思也表示反对,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据一个很不像话的理由”。以上诸例显示了马克思对泛化“封建”倾向的严格防止。

  与封建社会实行世袭特权的土地制度相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及封建社会时说,“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类似说法。

  四、马克思批评滥用“封建”(乙):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容

  马克思反对滥用“封建”,还鲜明地表现在,他把分封导致的政权分裂视作封建主义的要素,因而明确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封建制度是相背离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

  (一)君主专制、村社结构的东方中古社会并非“封建主义”

  君主制的共有特点是以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实际上的或名义上的),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政体形式。君主制又分为无限君主制(专制君主制)和有限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及君主立宪制)。以分封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实行等级君主制,贵族与君主分权;而非封建社会往往实行专制君主制,君主及经由其任命的官僚掌控政权。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社会形态称之“专制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归入无限君主制(专制君主制)一类,并将其与西欧封建主义实行的有限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区分开来。

  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的译者刘北城在该书“中译者序言”中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不相兼容的概念。他在译者序言中进而论述道:

  封建主义的概念最初是对中世纪西欧军事分封制和等级所有制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这种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因此,凡是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必然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东方社会没有“封建主义”,只有“东方专制主义”。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等大多数东方国家(日本例外)前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是:在高度分散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地基上,在星罗棋布的宗法式村社基础上,高耸着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政制。

  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集中了昭显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的观点。他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笔记批语中指出,印度的集权君主制阻碍了印度社会向西欧式的封建制度演化。马克思引用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中文字说明此点:“到蒙古人的帝国末年,所谓封建化只发生于某些区,在其他大多数区,公社的和私人的财产仍然留在土著占有者的手中,而国家公务则由中央政府所任命的官吏办理。”

  马克思还说:

  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权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一个主要源泉便被堵塞了。

  统治权不得在诸子中分配,确保了中央集权的传延,这正是印度政制不同于西欧主权分割的封建制之所在。

  此外,马克思引述柯瓦列夫斯基的论断说:印度“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而“世袭司法权”正是封建制度的显在标志。无此标志的印度当然不应归入“封建社会”。

  在论及土耳其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时,马克思也不赞成将其称之“封建社会”,指出其封建化之所以未能推进,是因为这一过程被“民政军政的高度集中”所阻止,“这种中央集权制排除了地方官职世袭占有”,从而阻碍了封建化。足见马克思是把中央集权视作与封建主义相背反的走向。

  马克思认为,柯瓦列夫斯基把11-17世纪印度纳入封建社会的论述“写得非常笨拙”; 马克思还多次把滥用社会史概念,将“封建”泛化的英国官员称之“英国‘笨蛋’”、 “英国‘笨蛋’们”。马克思更尖锐地抨击英国人约翰? 菲尔对孟加拉和锡兰社会的性质的错误判断,他在《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中说:“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这些评议显示出马克思对滥用封建概念的厌恶。

  综上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封建制”(feudalism)是不得滥用的,他对封建社会有明确界定,反对以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套用于同一时期的东方国家,并严厉批评机械类比者。

  (二)君主专制发生在封建等级制衰亡的过渡期,而并非封建主义的本有之义

  有学者在论证泛化封建观时,常举西欧中世纪晚期专制君主制之例,以此说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是封建主义的题中之义,进而佐证中国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专制王权是封建主义。其实,这种论证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从概念的内涵规定性而言,政权自上而下层层封赐,造成政权分裂,这是“封建”的本义。中国的殷周、西欧的中世纪、日本的中世与近世实行此种“封土建藩”政制,故称“封建”。这本是顺理成章、名实吻合的历史语义表述。至于在“封建社会”晚期(如中国春秋战国、西欧中世纪末期、日本德川幕府末年),出现君主专制,分权走向集权,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这正是“封建”的变性以致解体,是“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历史走势。如中国春秋战国间列国先后确立专制君主制;西欧中世纪末期王权上升,统一民族国家形成;日本江户时期通过“参觐交代”,德川幕府掌控藩国。这都是打破封建格局的趋向,它们是一种过渡形态,而非封建主义的本有内容。

  在西欧史学系统中,“封建政体”与“君主政体”本来就是前后递进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第四部第二篇中古时代的第三章,即题为“从封建政体过渡到君主政体”。该章讲述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进步”,否定方面即权力分立的终止,肯定方面即最高权威的产生,总合起来--

  这种进步就是从封建政体进入君主政体。……封建主权是一种多头政体;……在君主政体中,个人的放纵任性已经被抑制住,成立了一种统治的共同本质。……以前的“诸侯”变为国家的“官吏”。

  黑格尔概括的从“封建政体”到“君主政体”过渡的“否定方面”,恰与中国周秦之际的“废封建”、消解贵族分权相当;“肯定方面”,恰与“立郡县”、树立帝王绝对权威相当。而黑格尔所说的“以前的‘诸侯’变为国家的‘官吏’”,则十分精要地揭示了封建制解体的一般政制变迁--从世袭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

  马克思的封建论大体承袭黑格尔的上述理路,明确地区别权力分割的封建政体与专制集权君主政体。马克思就此发表过题旨鲜明的意见。1852年,他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及路易?波拿巴时期法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指出这个“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明确地将“君主专制时代”视作封建制度崩溃、走向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马克思进而论述: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

  ……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

  马克思用明白无误的语言指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分权式的封建等级制是相悖的两回事。就西欧而言,君主专制是封建等级制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的过渡阶段,是封建等级制的破坏过程,标志着封建制的衰亡。

  马克思、恩格斯在概括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政治形态时,采用过两种表述:一是区分“封建主”和“专制君主”,如《共产党宣言》论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时说: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这里的“封建主”,指封爵建藩制度下的封建贵族;“专制君主”则指德国18世纪以降形成的政权独掌的君王,与固有的封建体制内的各级封建主别具一格。

  二是把封建制与专制制度联合使用,上文论及德国时说:

  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这里的“封建专制制度”指西欧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此一历史转折点的政治形态,它是封建等级制向近代转化的过渡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中世纪晚期政制时使用“封建专制制度”,都是指的“封建”与“专制”两制交织的过渡形态。

  恩格斯注重西欧封建社会晚期,经由君主专制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情形,将其称作“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恩格斯论及19世纪上半叶的普鲁士邦的资产阶级时说:

  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

  这里的“封建”指受封、世袭的封建贵族政治,“官僚”指王权任命的官僚政治,恩格斯以“半封建”与“半官僚”相对应,显示了他对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严格区分,指出当年普鲁士正处在“半封建”与“半官僚”交混的君主专制这一过渡形态,而当年的德国资产阶级力图从此一形态挣脱出来。恩格斯的同文评析普鲁士国君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有如下一段话:

  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因素,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义因素。

  这就更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是把“封建主义”与“专制政体”、“官僚主义”作为对立的概念加以使用的。恩格斯在同文中还具体展开了威廉四世所向往的封建主义的内容,其要点便是“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是与“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这一威廉四世所厌恶的制度相反的走向。

  将封建贵族政治与专制王权政治视作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政制,并讨论二者的对应关系,是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认识。严复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多处考析“王朝拂特之争”,便是指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专制王权之制与拂特之制(即封建贵族之制)的矛盾、冲突。王权“一恶拂特之分民”,“二恶拂特之世守”,故“王朝拂特,二者皆争自存,故其为争皆烈”,这种冲突斗争,有时是王权胜,严复作按,以“西汉吴楚七国之事”作类比;有时是封建诸侯胜,严复作按,以“周东迁以后”作类比。显然甄克思是把“王朝”(指君主专制)与“拂特(指封建制)作为两种对立的、彼此激烈争斗的、相互消长的制度看待的;译者严复结合中国古史,在此义上加以译介和诠释。

  严译的甄克思论述,反映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而并非封建主义的本有之义。至于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专制王权,只是封建社会走向解体的一种过渡形态。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论不约而同。

  五、用马克思的逻辑判断周秦以降的中国社会形态

  马克思较少接触中国史材料,但他从传教士、商人携回的东方社会史料中获悉,近古中国农民大都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马克思把握住中国中古-近古时代的非封建性特色--农民小规模地拥有土地私有权。这种情形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差异明显。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正面概括封建主义的本质特点:其一,农奴制,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农奴制的封建主义是不存在的;其二,土地归封建主所有,封地不具有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性质;其三,封建主拥有世袭司法权,或领主审判权;其四,权力分散,君主专制集权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

  马克思在论及印度11-17世纪的社会形态时,批评柯瓦列夫斯基将其冠以“封建主义”的说法,认为此间印度社会的主流不具备上述四个特点,因而不是“封建主义”。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一再明确、具体地表述了这一意见。马克思拒绝称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社会为“封建主义”,而将其称之“非资本主义”,将印度称之“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阐发封建主义的发生学、类型学,将马克思的封建观概括如下:

  封建主义主要是指,由一个贵族组成的社会阶级对农民依法实行的农奴制和军事保护;这个贵族阶级享有个人权威和财产,垄断着法律和私人司法权;其政治架构是主权分裂和纳贡制度;有一种赞美田园生活的贵族意识形态。

  这一概括符合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一系列文本的精义。马克思虽然没有就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发表具体意见,但依照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著作的评论逻辑来分析,中国秦汉至明清显然不属于封建社会,因为:第一,秦汉至明清,农业生产者的主体是人身大体自由的农民,而并非有法定人身依附的农奴,不存在占优势地位的农奴制;第二,自战国以降,土地可以买卖、转让,贵族土地世袭制不占主导;第三,中国又有着比印度更加完备、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阻止向西欧国家权力分散的领主封建制那样的社会形态发展;第四,司法权掌握在朝廷手中(所谓“王法”),封建主拥有世袭司法权早在周朝末年已渐次消除。私人(包括贵胄)行使司法权,被视为“没有王法”。综上诸点,将秦至清称作“封建社会”,显然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格格不入。

  六、尊重马克思原论的学人对滥用“封建”的批评

  如前所述,日本与西欧的中古形态存在类同性,前近代中国则另有特色,把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说成与西欧中世纪同型的封建社会,属于错置自见。按照中国历史的自身轨迹,如实归纳中国历史的分期,概括各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慎选中义与西义彼此通约的名目加以表述,方为求得真解的正途。一位马克思传记作者论及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的价值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当年所能掌握的材料在今天看来是不足的,但他的方法比后来那些认为全世界都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人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那种机械的、单线的社会发展观事实上几乎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引进了死胡同,不能前进半步。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是不是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启发中,摆脱马克思主义的赝品,走出那些自己制造的永远纠缠不清的无谓争论,开辟一条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呢?

  对我国史学现状的这一批评可能过于激烈,然其大意仍值得我们思索。马克思没有接触过先秦史料,当然不可能知道殷周时代曾经实行过封建制度,故无法作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但马克思了解中古及近古中国的非封建属性,故他决不把前近代中国纳入“封建”行列,从而与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相区别。这是马克思与其身后大半个世纪的泛化封建论者的重大差异所在。

  兼通中西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吴大琨认为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本义,并指出,如果把这种滥用的“封建”重译成feudalism,“西方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难理解的”。了解并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封建社会原论的人们,都会赞成吴先生的这一评断。

  与吴大琨的评论相类似,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说:马克思所界定的封建主义“与那几个经常被用于给某一社会贴上‘封建主义’标识的简单标签相距何等之远”。这里说的“给某一社会贴上‘封建主义’标识的简单标签”,指的是类似柯瓦列夫斯基给印度社会,菲尔给孟加拉、锡兰社会贴上封建标签的作法。这种把土地可以买卖的经济制度、专制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贴上封建主义标签的作法,与马克思的封建观相去十万八千里。

  综览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即可发现,泛化封建观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封建主义的概括大相径庭。而泛化封建观所犯的错误是,忽视了前工业社会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表现出来的“重大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忽视,正如“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具有相同的颜色”。

  如何估量马克思封建观的学术价值?中共中央编译局为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写的“说明”有一段精要的概括:

  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马克思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上述时期中发生的土地关系上的变化看作“封建化”,并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论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指出:“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土地并不像西欧中世纪那样具有贵族性质亦即不得转让给平民,也不存在地主的世袭司法权,等等(本书第78页)。马克思还指出,印度集权君主制的存在阻碍了印度社会向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演变(本书第68页)……

  这一“说明”指出,马克思否定泛化封建观,不仅其具体结论值得重视,而且其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尤其应该记取:

  马克思的这些论点,表明了他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实际出发研究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在历史研究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陈列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并非主张对马克思取“凡是”态度。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论是有局限性的,如他并不知道中国在三千年前的周朝曾经出现过封建制度,也对前近代中国保留种种封建性遗存知之不详,故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的论说套用于中国古史,然其观点与方法值得借鉴。而且,无论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的封建观,有一点应予肯认:把马克思尖锐驳斥过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是很不公道的。我们不能将泛化封建观归之马克思,他在答复俄国民粹派时早已声明,加给他的这一“荣誉”,实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略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