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源可以用开关隔离吗

楼主(2013-12-02):
HI,大家好,
电路示意图在附件里。有两个电路通路,通路1(path1)开通时,通路2(path2)关闭,从而电路模块1(circuit block1)从主信号通路断开。我的问题是:电路模块1(circuit block1)的噪声会影响到主信号通路吗?会影响到电路模块2(circuit block2)吗?

网友:
如果S3/S2彻底断开,而且电源和地相互独立的话,CircuitBlock1噪声没有理由会影响CircuitBlock2。。。

网友:
由于开关的寄生电容的影响,噪声会耦合过去,这种情况下要使用T型开关,就是串联两个开关,然后两个开关的中间节点接NMOS到地的开关,这样可以把噪声耦合到地。通常敏感电路之间都要这么处理

网友:
肯定会耦合过去的,关键看你能容忍多少。

楼主:
如果电路模块1(circuit block1)只是纯模拟电路,没有数字噪声,噪声耦合严重吗?我查了一下,T型开关主要重要高频信号的隔离。

楼主:
肯定会耦合过去的,关键看你能容忍多少。
引用 网友A:

有篇文章讲的是如果在Nmos开关s(source)端加一个正的偏置电压,在G(gate)上加0V,从而形成一个负的Vbs,来彻底关断NMOS开关。如果使用这种开关,来自电路模块1(circuit block1)的电学信号应该无法通过开关S3. 如果电路模块1为一个模拟电路,那么电路模块1的主要噪声源为热噪声。这个热噪声会通过开关S3耦合吗?

楼主:
由于开关的寄生电容的影响,噪声会耦合过去,这种情况下要使用T型开关,就是串联两个开关,然后两个开关的中 ...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谈的T型开关,由于两个开关的中间节点接NMOS到地,并不能完全关断,存在漏电流。如果权衡漏电流和开关寄生电容影响,如果我吧两个开关的中间节点的NMOS改成接到一个正电压,从而在开关关断是形成负的Vgs来最小化漏电流,是不是很好?

网友:
LZ是想说CircuitBlock1的信号影响还是它的纯粹噪声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始以为你说是关断那边的信号影响,现在你说热噪声了!信号的话是通过衬底耦合的,噪声的话看信号传输路径和传输函数,你这个情况不会有问题,开关正常关断就好。

楼主:
LZ是想说CircuitBlock1的信号影响还是它的纯粹噪声影响?
引用 网友D:

只是噪声的影响

楼主:
嗯,你的意思是只要开关彻底关断热噪声就不会耦合过去。那么热噪声是否会通过开关寄生电容耦合?前面有人提到T型开关来消除开关计生电容耦合的影响。

网友:
有电容就会有耦合,还看能量程度的问题吧?
我想问一下你考虑CircuitBlock的噪声,不考虑开关的噪声?

网友:
只是噪声的影响
引用 网友C:

如果开关对于信号隔离可以,不觉得对噪声隔离会有问题。。。

楼主:
有电容就会有耦合,还看能量程度的问题吧?
我想问一下你考虑CircuitBlock的噪声,不考虑开关的噪声?
引用 网友E:

开关本身我只用做导通通路用。如果开关gate上一直加恒定电压,开关的噪声应该可以忽略,只需要考虑漏电流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觉得开关导通时开关本身热噪声可能需要考虑,关断时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我以为你的开关是要持续切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呃。。。其实我想问的是开关控制信号耦合过去形成的噪声。。。没说清楚,sorry。。。

楼主:
回复  ygchen2

    呃。。。其实我想问的是开关控制信号耦合过去形成的噪声。。。没说清楚,sorry。。 ...
引用 网友E:

嗯,多谢讨论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觉得开关导通时开关本身热噪声可能需要考虑,关断时应该关系不大。。。
引用 网友D:

嗯,开关导通时的本身热噪声应该等效为电阻热噪声,确实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