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vcs编译核文件里glbl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用vcs编译IP核的.v文件的时候会报出这样错,每个核文件中确实你都有glbl();但是这个模块在IP核里的声明是做什么用的请问?为什么modelsim编译不会出这样的错误呢?很捉急啊。。。。。搞了好几天了
vcs -R -f  rtl.f  由于没用服务器现在,只记得命令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是我自己对着手册揣测着写的(。。)。。ps:谁有好的脚本能发出来借鉴一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你的命令中添加 “-R glbl.v” 试一试,glbl.v可以在ise的安装目录下找到,看看可以解决吗?如果还不行,你就可以添加“-f /14.1/ISE_DS/ISE/secureip/vcs/vcs/vcs_secureip_cell.list.f ”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了,还要将glbl 也设置为top顶层试试:"-top glbl "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这是运行脚本 还有rtl.f文件  还是提示那个错误 以前在windows下用modelsim编译类似的脚本都很顺利的啊。。。--
scureip_list.f都编译过了 加-top th.v会提示找不到th library 。th是我的激励顶层。

网友:
在顶层中例化一个glbl试试。
我用NC仿真也会提示没有找不到glbl,在top例化后就好了。

网友:
老大,QQ聊天啊,还在不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 422856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