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与ICC中legalize_placement对应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3-12-03):
请问EDI中与ICC中legalize_placement对应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

网友:
你试下legalizeFPlan。
encounter在摆cell时是auto legalize,这点和ICC不一样。
当然了,那些cadence大牛有gold答案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一下 是refinePlace 跟ICC的refine 理解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