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nput buffer

楼主(2013-12-03):
一个adc的input buffer,见图,下面cascode电流源的阻抗不够大,加上输入摆幅较大(2vpp),源随器的电流变化太大,仿出来sfdr只有不到70db,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源跟随器的电流变化了百分之几?正常电流是多大?

网友:
多少的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是电流源,为什么说源随器的电流变化很大那,没做过adc,只是比较好奇哈!

楼主:
大概变化了3%,65的工艺,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李福乐说bipolar片内集成buf,cmos片外加,但我不知道原因是啥

问题是如果是片外加buf,带上封装电感仿真会发现,对200m的adc,输入信号来不及在一个周期内建立,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工程上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电流源的变化也可以,差不多,怎么办?

网友:
确保都在饱和区,还有65nm工艺输出电阻不大,可以适当加大电流源的输出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3%也差不多了,你正常工作电流多少?

网友:
输入共模怎么管?

网友:
source follower能有多好,而且高频下会随current source impedance下降而变差
一般还会有背栅效应,大swing case下 的harmon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便把你的结构大概说说吗?

网友:
他应该不会说的,或者给你私信。论坛很多人都这样。怕抢饭碗

网友:
呵呵,没什么好的结构
要么片外单独用颗buffer
要么到高压做input buffer
要么放弃高阻输入,做个几Kohm的输入阻抗
不过已经有几年不做这东西了
再说buffer要做到高频还保持很低的harmonic本来就是件困难的事情

网友:
让输入级驱动,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如果考虑封装电感的话,我在外部加理想源都不行,传到芯片内部已经有很大的ring了,这样的话岂不是没法测了呢?

网友:
回复  fuyibin

   可是如果考虑封装电感的话,我在外部加理想源都不行,传到芯片内部已经有很大的rin ...
引用 楼主:

这和加不加buffer又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如果不加内部buffer,采样开关的切换使输入阻抗不是恒定的,加上封装电感的话,即使片外给理想信号,传到片内会因为阻抗的高速切换引起ring,进而影响线性度,而内部加了buf,这个阻抗就比较恒定了,这是我的理解,请问对吗

网友:
sample就是个settle过程,bonding wire 也就几nH,算一下impedance
如果你所担心 sample switch couple 出来的那点charge,那也不是问题
片外本来就要做50ohm termination,片内在做一点resistor termin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在采样开关前面串联一个50ohm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验了一下,貌似串联电阻效果更好啊,我迷茫了,
这是我的电路,有一些器件只是测试效果用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网友(2015-06-06):
本人最近也在做ADC输入buffer,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
楼主测过经过封装模型后信号的SFDR吗